一块GA-G31M-S2C的板子 不过内存 且橙色3.3V短路

楼主(2010-07-19):
一块GA-G31M-S2C的板子 不过内存,但内存槽上电压正常,第一脚 有0.9V 旁边电感有1.8  119.120脚 有3.3V 238脚 有3.3V
但板子的橙色3.3V有短路。请问 橙色3.3V有短路维修的思路,为何橙色3.3V有短路还可以触发, 诊断卡跑乱码。
    求助  请指思路   谢谢!!

                    USB 接口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对地为0?
BIOS或U座和北桥不良都可能导致不过内存,和橙色线无关吧

网友:
南桥损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橙色线对地阻值要为0才算短路,技嘉的板子橙色线现在的对地阻值一般在14左右,是正常的。
内存不过,你测内存时钟是否正常,在就是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查所有以3.3V有关的设备,一样样排除

网友:
3.3V对地值多少?3.3短路只有几个可能时钟  网卡 IO BIOS 1394  南桥一个个的拆吧。坏的最多是时钟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谓的短路是值是多少?值只要不为0或者5以下都不可以算作100%短路  G31的板不支持单核的U与667以下的内存 U和内存有一样不达标都会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