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一加热就出3V,5V,一凉就没有。

楼主(2010-07-19):
接了一个方正T5801D的二修本,问题是不加电,拆机测3V,5V待机无,MAX1632EAI ,22脚,20V,7,28无高电平。想着换一个MAX1632EAI。换一个没等他凉,试机好了,等我装上机子一试,又不通电了,再加热1632,又有待机了。我把周边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一加热就能开机,一凉就没有待机3V,5V。实在是没有招了。求助?

网友:
7,28脚应该要有高电平才会打开3。3 V  5V, 另外 23脚(shutdown) 要为高电平,

一般来说,1632坏的概率比较小,仔细查下3。3V 5V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下1632附近的电阻。
再说详细一点,可能是电阻要断不断啦。
再多说一点,还是不说了吧!自己查看一下咯。

网友:
  你检测了冷机的时候 的工作条件了吗 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信号是H4  H8   发来的  测线路小贴片有无虚焊   拖IC

网友:
有这情况   热的就有。冷的就没有???第一次见过

网友:
你测量冷机器时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使能脚,REF,ON3,ON5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又不奇怪 !就是有个电阻阻值增大了  加热后内阻大大减小 就导通了呗!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  你把周围的全换了 但是没换对地方  换对的话一个就够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周边的电阻电容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脚一个脚的测量对比了!

网友:
线路小贴片...有无虚焊   拖IC

网友:
电容问题吧,其次可能电阻变值了。。。

网友:
3,5V的电感有问题,重新装哈电感!90%会好!

网友:
好了回哈!忘告诉你取下重新装上,要加锡哦!

网友:
哪里虚了把

网友:
是不是非曲直1632性能不良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旭日150的,热机正常,冷机不正常。最终拖焊网卡故障排除。因网卡引脚有受潮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