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235wm 黑色老是变绿色~ 奇怪

楼主(2010-07-19):
小弟手中有一台VX2235wm的显示器~
22寸的。 故障显现是不定时的黑色变绿色~
其他颜色正常。当变为绿色后,让屏幕自己放在那里,
自动屏保什么的,过一会又会好了。但是不定时又会出现
黑色变为绿色的现象~
刚才查了下各位大大的帖子的,有的说好像是驱动板坏了?
更换一块驱动板多少钱?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换一个通用版试试看啊、、、我们这里好像是20来快钱吧

网友:
谢谢哦,小弟在上海,不知道修理费会要多少~
那换一块板子应该半个小时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
一般都要100左右,最好是换原装的

网友:
谢谢LS的啊,原装的+人工费差不多就是100吗? 那一般保修多久的?

网友(2012-02-12):
修好没呀,,,

网友A:
我也收到过这样的机子,也是变绿色
经查,显示器正常,考虑的主机的显卡问题,换后,一切正常
不防先看看显卡

网友:
换个驱动板再刷个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