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不开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9):
待机下有3V 5V,1。8V 1。2V,待机电路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测量发现TB62501发出的MPWRG 信号没有,好像短路了,谁遇到过 这种问题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短路了 分别断开这一点上的所有元器件

网友: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等待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