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触发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修机如果遇上掉电的问题,经常没有思路呀,不知道各位遇上掉电的问题是怎么处理,主要是思路问题。
就触发掉,不定时掉这些现象一般怎么做呢?

网友:
触发掉  后续短路  测分组    不定时掉 散热 温控  显卡 北桥 内存  CPU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
请问楼上的测分组是分组供电吗,比如CPU供电,内存供电,这样叫分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