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1530本本求助!!!

楼主(2010-07-19):
  戴尔M1530本本,据客户说是正常关机后无法打开的,机器只有待机电流0.06A ,按开机键不触发,电流无变化,主板上无腐蚀和击穿的芯片,也没发现短路,也没有发热的管子和芯片.COMS放电也试过的,本本待机没有3.3V和5V,看论坛上有说这个机器待机是没有3.3V和5V的,开关处有3.3V电压,
有修过这个本本的没有哦,

网友:
修开机都没思路   你也敢接本子修   你是搞维修的吗   测触发条件卑  和修主板一样

网友:
查待机条件,概据上电时序,逐一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