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Digimax S600 无法正常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19):
一台三星Digimax S600 无法正常开机问题求助

装了电池 ,电池决对无问题, 按开机键, 指示灯会亮一两秒, 且机子内会有三声 嘟 嘟 嘟 , 镜头无任何反应, 屏好像有暗显(就是微光显示的那种)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如何维修 。 且机子是放了一个来月拿出来用 就不行了,以前是好好的。

网友:
可能是镜头问题,朋友那里的,若是郑州的我帮你弄

网友:
三星的相机,响三声报警,是镜头的问题,如果你有动手能力,请拆开查看镜头是否卡住了.

网友:
有可能是镜头到主板的插接件接触不良

网友:
搞好了,就是 拆机,把镜头那些齿轮清理了下,再装好 就行了。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