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怎么修好的 啊?

楼主(2010-07-19):
接手一个19ASUS   VW193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无显示,不亮屏。拆机测量各点电压正常,测量电源板都正常,能点亮灯管,怀疑驱动板问题,查电压还是正常,怀疑有电容漏电,全部换掉之后,上电试机,正常。测量换下来的电容正常,有挨着一个一个的换上去,还是正常。怎么回事啊,现在都正常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那就是电容漏电了啊。如果指示灯一亮一灭但一点显示都没有。很大程度上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但是换回去又能正常使用了啊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电源板坏的电容,指示灯一闪一亮吧,不解中、、、

网友:
  可能是电容脱焊,楼主在更换电容时给补上了,电容的个头大电压温度高容易脱焊。

网友:
驱动板电压有多高啊?个头大吗

网友:
    请问楼主更换的是不是电解电容?

网友:
那估计是虚汗了吧

网友:
,先给装起来试机在说吧、、

网友:
学习了 估计是像楼上说的一样电容虚焊吧

网友:
可能你并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不解中,查电压都正常,电源板没问题,不知道楼上觉得故障点在那里?

网友:
这是 什么维修思路呀?典型的扫雷!
不建议大家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