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f520 a2 se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nf520 a2 se主板的问题:故障时客户一开始来的时候是,由前台接待的,风扇不转 (客户自己说不亮),换风扇点亮,客户准备付款的时候
                                 机器就冒烟了,CPU电容鼓包了, 然后就不亮了
                      我接手的故障:主板复位灯常亮,桥供电没有1.2V,CPU上下管有波形(没有用万用表打电压)
                               维修:1.发现U坐电容鼓包更换后还是鼓包
                                         2.更换桥供电的PF6321八角,但是还是没有供电,于是测量了一下,其他供电。
                                          3.发现U 供电时12v(但是后又波,我晕     上管的控制是18v 下管控制是2.7v  )内存供电正常
                                         4.U电压太高了(客户的U 还没烧  奇迹啊) 更换了ISL6322  还是U得供电是12v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
    求助啊

网友:
测一下应该是VCORE跟12V短路    上管有损坏的

网友:
上下管都是好的  我全部换成好的也是一样  12v对地不短路 也不和下管D极相连
关键是上下管现在符合开关条件 可以用脉冲波啊
我晕啊     控制即对地430多

网友:
VCORE对地现在67 不对地短路  我现在晕了  12V和VCORE不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