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PLE-L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19):
梅捷SY-I5PLE-L次板跑马到26后自动关机,各位哥哥进来看看帮忙出出主意,没有什么思路了。

网友:
北桥打值 ,刷BIOS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哥,BIOS已经刷了还是老样子,测量北桥什么值???能说明白点不??

网友:
空板加电会断电吗?如果不会,换根内存试试吧

网友:
内存换了2根了哥哥,还是不行哦

网友:
看清楚是26  还是2D哦,跑26应该显示的 了,2D有话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就是26,跑到26自动关机了,数码相机来不及拍要是来得及拍我就弄图上来了

网友:
上假负载会不会断电啊

网友:
把给CPU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换掉再试。

网友:
给我一个换电容的理由

网友:
梅捷板是有一点麻烦,你把喇八接上看有没有报警声,但也不排除BIOS设置错误才会自动关机,还有就是接一块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加焊北桥, 测AGP/PCIE工作条件.打值..的确如果电容不良会引起掉电故障的.

网友:
哥哥帮帮我啊

网友:
路过的,  前几天我们这修了个NF3的,系统总线时钟电压不对造成有时档C1, 有时跑26掉电, 处理结果是换桥好了,             只是给你的参考,  可能对你的这块板没什么用, 系统总线在DDR1,91。92脚测量, 你的板可以打一下,  PCI-E  的16对电容看看, 有没有虑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