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中的PQ9是如何导通的

楼主(2010-07-19):
前几天看了基地中一个点火回路的贴子,主隔离工作的必要条件是PACIN为H且ACOFF#不能为L,或者ACON为H且ACOFF#不能为L。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这三个信号都H。都为H后,就是没能理解PQ9是如何导通的,G,S的电压是多少?这是个P沟道的MOS管,导通条件应该是VGS小于0且大于一个负的开启的电压吧。但就是这电压没算过来。谢谢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 mos管导通是看vgs的电压 当然 这里两个mos管是相反连接的 一个是看vgs 一个是看vgd

网友:
  vgs vgd高于(n管)或者低于(p管) 4-10v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MOS管的控制电路下面的三极管和MOS管是如何控制它的,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它的G极和S极的电压从何而来。这和以前我看的接法完全不一样,PQ9的G和S竟都接在一个三极管PQ12上,把人把糊涂了

网友:
AO4407是 P-MOS  完全导通电压在正负10V左右。 这个电路应该是控制正电压  三极管导通之后 GS有压降就导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的导通原理我知道。就是下面的一个MOS管和二个三极管接在这里不好理解,关键部分你都省了啊。我发图上来就是为分析这个电路的。单说MOS管我就不发图了。这是联想天逸F40的一个主隔离电路在图中41页,大家可以参看,板号LA-3061P。

网友:
我特地量了下,4407的G极为7V。VIN=P2=P3=B+

网友:
就是缺个人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只知道这个MOS管该通,也都知道导通条件。就是不知他如何产生这些导通条件的。

网友:
  导通是和pq12没有关系的 pq12是起保护作用的 导通是由pq17这边过来的 我记得我回复过一个这样的帖子 不过不知道是回复的哪一个了

网友:
我也不得其解,PQ9的G低电平导通都知道,但是这个电压怎么过来的,不明白,还有PQ12和PQ15在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请高手解答。

网友:
  粗略来讲 就是pc27在插上适配器的瞬间 两端电压是不能突变的 就是说pq9 pq10的的vgs vgd是短路的 这时候这两个管子是是截止的 保护了机器免受不稳定的电压 电流的冲击  这里你可以分析一下去掉适配器的时候 你问的这几个管就是起到和pc27一样的作用的 你自己先分析一下

网友:
MOS管有VGD的说法吗,不管是正接还是反接应该只有VGS的说法吧,比如这个T40中的适配器的隔离保护电路Q36就是N沟道反接的,但还是比的是VGS电压,不会因为反接出个VGD电压吧。再说这个图吧,VIN是个19V电压,刚插上瞬间下面的AC OFF#和PACIN还有AC ON还是低电平,PQ16不能导通,那么19V就通过PR47过来到达PQ15的2PIN,高电平导通把PQ12的2PIN拉到地,低电平导通。PQ9的G极和S极分别接在PQ12的1PIN和3PIN。所以PQ9的VGS在这个瞬间是短路的。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核心部分统统省略掉了。。。。。。希望后面的来者回答问题不要避重就轻,说点实际的东西。

网友:
没人解答只能靠我自己啊,经过努力有了答案。PQ9的导通最先靠的是当中的二极管。当AC ON和PACIN及AC OFF#为高电平时,分二路输出,一路到PQ16使其导通,上面的二个三极管PQ15和PQ12就不能导通了,不会形成B+的短路了。另一路到PQ17使其导通到地形成P2电压经电阻PR46和PR55分压的一个回路。那么PQ9G级电压就是19*(150/200+150)=8.14V,S极电压为19V,G小于S,PQ9导通。特此写出与大家共享。如有错处,敬请大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