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独显版 待机短路。求思路。

楼主(2010-07-19):
手头有台IBM T61 独显的。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下电流乱跳,电压也乱跳,很明显有短路。
没有思路。。。求帮助。。。
待机短

网友:
没有人吗? 除了断开MOS管,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电击烧。用手摸,记得限流。

网友:
是啊,用击吧。这样修这个问题很快的。先调个5V就行
电流限到头,不行在加点电压

网友: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电流上到0.3-0.4。 电压乱跳。可调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量一路1。 5B线路,阻值都在28欧左右,不知道这条线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修过一台T61的是进水了,待机也是电流乱跳,是东芝芯片坏,换了一好的芯片,待机正常了,但是没显。

网友:
找找后半部分的供电点芯片 {CPU 显卡供电芯片什么的} 量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

网友:
电流乱跳我遇到过好像是联想机器 一个电容外损了 但是打着没短路 取下来就好了
顺便坐等高人 我也经常遇到短路机器 电击法也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每次弄很久也找不到 但是一拿给别人总是很快就能找到 太打击了

网友:
后极电压有短路的吧,可能是显卡噢

网友:
每个电源挑开前后级,电击他们,看 谁发烫,谁就挂了,除了这个法子实在没更好的法子了。

网友:
测一下各电感的阻值,看正不正常,不是完全短路时不能随便点击的,击也极不出来,反倒烧了其它的东西!

网友:
用電源供應器電看看 應該就會有思路了

网友:
查短路的最好方法就是加电烧,小电流,电压不要高过短路点的额定电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