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N1F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0-07-19):
一块EP-8K9A91主板内存供电1.24伏,在LM358的旁边有个标着N1F的像三极管的东西,板子上标的Q30,两条腿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不只是个三极管还是双二极管,哪位高手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
N沟道的管子

网友:
是个芝麻管大小的,而且在同一侧的两条腿线路板上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二极管  可能三极管  可能431都有可能  只有找一样的板或图纸来看

网友:
你把他取下来  安场馆测量一下  看看是否符合  不符合悄安三极管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