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A电流稳定升到1.05a后过十几秒掉电,咋整啊!

楼主(2010-07-19):
联想K41A电流稳定升到1.05a后过十几秒掉电,所有供电都正常了,但是过十几秒中后就掉电,刚看到有介绍说滤波电容不良会引起掉电,那如果是滤波电容的问题,该怎么判断是哪里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呢,了解的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掉电

网友:
cpu复位不正常

网友:
楼主,你那机器掉电是掉到待机吗,还是掉到某一电流呀,如果掉到待机,有可能是内存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电压没有出来,你量量

网友:
你看工作到哪里掉电啊 在看看是掉到哪里 这样修起来就有思路了啊

网友:
掉电直接掉为0,CPU复位不正常?该怎么修啊

网友:
我昨天说错了,掉电是掉到待机电流,但是内存的电已经出来了,供电正常的。

网友:
楼主,你说电流上升到一点多屏有没有显,如果 不显电流是怎么跳变的。发个图看看

网友:
这款机器是独立显卡板了,加焊下槽子和显卡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显卡已经加焊了,槽子仔细检查过,应该没有虚焊,明天试试加焊显卡槽子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