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19):
IBM T42开机掉电
昨天有修到一个IBM T42的开机掉电的故障
故障现象为:
开机显示后就掉电,有时还没到显示也掉电,极为不稳。
按常理分析,开机掉电一般为没有散热(过热)掉电,可IBM不会这么快啊,这是迅驰的呢,这个可以排
除;不会是温度报错,也不会是FAN ERROR,这些都很明显,可以看的见的。可掉电时VCC3/5M都没有,
U41.21(MAX1631)都没有VL5V出来,再查看信号-PWRSHUTDOWN为低电平。此信号有以下控制U61.55
TH_DET信号;9组电压没有会导至保护:
VCCRD3M(VCC2R5A)
VCCRD4M(VCC1R8M)
RD3(2.5_V)
RD4(VCC1R8B)
3P(VCC3P显示屏)
VBL16(DRV是提供高压16V) (此电压长有的)
VCC3B
VCC5B
VCC3A
可是查了以上的电压都是正常,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现把矛头指向U61.55 TH_DET,此脚是温度感觉发现线,接了4个RT(热敏电阻)串在一起,是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值越大。一但数开,U61就发现主板温度过高,强行断电保护。可我测量电阻串联的值是2K左右,正常。这下我都没下策了,但我还是不死心,最后一搏,再开机显示后,用示波器点着U61.55脚,在掉电时电压从0V变为0.8V,哈哈,发现了,就是这里问题。原来是此信号的PCB线路和内层的电压线有短路,只要有显示工作,就出来电压。
接下来就好办了,这条线不要了,我直接把55脚挑起来,接一个4K以内的电阻都行(我接的是2.1K的)。也就是说不要用这条PCB线路了,嘿,还真管用,开机一切正常了。进OS都没问题。可以交客户了。

网友:
怎么不发点相关电路图?这样就是一篇好文章了!

网友:
感觉雾里看花啊    LZ

网友:
如果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再配上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LZ的心可真够细的,看的我都眼花缭乱的,别说让我修了

网友:
找出重点说   字太多了

网友:
重点就是,还是温控的电路故障引起高温错误保护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是我同学  感觉  水平有点水分,,,

网友:
兄弟。。。上传图片吧。。。。。

有点看不明。。。最好有图片。。。

网友:
我觉得真正问题还没有找出来

网友:
是的呀,还是弄点图纸比较好呀。我前几天弄了好几台呢。一台华硕的A6000的也是一样,开机,接外显,显示无信号,就掉电。拆了。把风扇,弄了弄,加硅胶。裸板OK。装上拷机。没为题了。还一台。Dell1420的,也是一样的,不过清了风扇也是不行。下了图纸,还没查呢。看样子可以借鉴借鉴哦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高温保护! 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