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H 掉电

楼主(2010-07-19):
A8H 945集成显卡的..开机电流上到..1.4就掉电了...是从触发开机到掉电大概2S的时间...大家说说哪里的问题...我量了下各供电正常..
显卡
掉电

网友:
楼主下次麻烦你说详细点,这样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触发..电流跳1.4--1.45..板上两个灯闪一下.就掉电了..

网友:
不插内存是不是也这样啊 还是这样的话就加焊北桥吧 我修好过呢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这款机器北桥爱虚焊,建议加焊看看

网友:
加焊了...还是一样问题...郁闷中..

网友:
CPU这块检查过了吗,应该是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