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访问共享只能10人,弄个FTP服务器有用吗?

楼主(2010-07-19):
XP下访问共享只能10人,弄个FTP服务器有用吗?访问是不是就解除了? 正在弄。。呵呵

网友:
ftp服务器确实很好,随便下一个设置一下就能用了,不过客户端 最好也都安一些专用的ftp软件,或者干脆 设置好连接  映射到 ftp://xxx/ 等

网友:
那就弄2K3系统!

网友:
楼主,你咋这样聪明,联想服务站早就这样做了,还提供了GHOST服务,他们的本本都是装机的,一样的技术,不一样的价钱!

网友:
XP下访问共享只能10人
------------------------------
网上有很多破解XP连接数,就是修改TCP/IP的连接数。

另一方面,你的FTP服务端是否有限制?

网友:
问了个同行,说是把简单共享关闭,然后选择最多用户就可以了..一直在等那边的反应,不行再想它法

网友(2011-06-16):
弄个服务器就没问题。关键还要看你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