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能改通用高压板吗

楼主(2010-07-19):
联想,昭阳E255能改通用高压板吗 我改完以后灯管亮一下就黑了,难道我买的高压板坏的?
联想

网友:
都是可以的 找出主供 把信号针连上 要根接地 信号要亮机是同步的

网友:
可以改的,只是改了之后没有指示灯了。

网友:
我改完后灯管亮几秒就暗了,刚接好的时候还能亮几分钟,是我的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个不能改的。看看你的是不是灯管保护了。

网友:
可以改的,找准本身的供电电压,选择合适的高压板就可以的。。

网友:
DELL 机器你们怎么改啊?DELL很多机器高压板不是模拟控制的

网友:
可以改的啦 仔细检查下灯管的两头的连线看看有没有烧断或空焊的

网友:
可以改,今天我就改了个朝阳系列的忘了什么型号了,你必须先找到供电。地线。亮度调节。和显卡开启,这4个条件。你的通用高压板满足3个条件就应该可以点亮了不需要亮度调节的。你的灯管闪一下就灭应该是你把亮度调节信号接上了没接显卡开启所以闪一下就灭。

网友:
可以改的,找到供电,ON信号,接地的线就可以了,亮度调节我一般都是不接的,好像接了也没有用

网友:
你亮一下就黑了,如果高压条没问题的话,查一下灯管,可能内部有短路或者高压击穿了。另外,改高压条要注意,高压条分5V和12V-19V两种。不要弄错了。

网友:
E255 坏高压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