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内接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0-07-19):
如题,客户拿来时白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立即接外接显示正常。确定屏有问题,换屏,开机不白屏了,但是dos下有竖条进系统正常但有点失真不明显,怪了难道新换的屏是坏的,再确认下旧的,仍是白屏,关机,拔开屏线单接外屏,怎么这样,外接dos下也是竖条进系统正常,看来判断失误,遂加焊7400显卡,开机测内外接系统和dos下都正常。
1.教训:当内接不良用外接做排除时,必须dos和系统下都测,以免误导。
2疑惑:明明是显卡虚焊,为什么两个屏显示的结果却不一样。

网友:
耐心也是修本本的技巧啊

网友:
现在的显卡都那么容易坏呀,显卡门的显卡都要先做下显卡,这就是先通病嘛!

网友:
外接和内接的线路走线都不一样,这样问题是显卡问题的实在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第一个lcd屏是白屏,第二个lcd屏与外接CRT显示的一样dos下花屏系统ok,为什么两个lcd屏显示的结果不一样啦

网友:
这怕是多部分故障,第一显卡虚焊,第二屏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的那个LCD应该不是原装屏吧

网友:
第一个白屏应该是屏坏了。第二个也有问题才是判定显卡问题的依据。

网友:
呵呵,笔记本内侧屏和外接VGA显示的信号是不同的,显卡输出两路信号。。。

网友:
独立显卡   虚焊的 真多啊。  加上 本本的散热 又 不好 。哎  ,无奈啊。

网友:
外接正常,显卡到屏线和VGA接口是两条路。。。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用的不是一组信号线的嘛!

网友:
现在的本本没什么好考虑的,这种问题一般我们都是上BGA烤下显卡,没意思大多过不了多久又会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不是,但为什么不一样是我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