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00M触摸板处进可乐,清洗烘烤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现在装上硬盘装上系统用没问题,重启后找不到硬盘,又能重装,已关机或重启就找不到硬盘,这是不是南桥虚焊引起,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
硬盘分区没出问题吧

网友:
硬盘应该没问题,好像短路引起的,

网友:
我也遇过一次这种情况 换了南桥都没好 最后机器还给客户了 楼主弄好了麻烦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