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楼主(2010-07-19):
一联想台式机型号,没看。进水,现在是能进到联想界面,立刻关机。
再开机,需要插拔电源N次,能开机。
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哥哥们给点提示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故障是在主板还是电源再修

网友:
电源换过了

网友:
测有没短路  查 上电条件   按上电流程检查每一步动作。

网友:
那这个板你最好还是不要先去开机,不知楼主你有没有消毒柜,要是放在里面烤一下也许能好,但是要把主板上的架子和电池给取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开机界面 大概多久时间?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可能是温度过高保护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