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十张七彩虹A780G不跑码

楼主(2010-07-19):
网吧拿来十张七彩虹的C.A780G VER 1.6 主板,全部同样的故障:不跑码,刷BIOS后还是一样。观察复位灯没有闪动过,请问老师们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你上大的CPU?各供电的值都是多少?

网友:
复位都没有怎么会跑码呢,先修复位吧。

网友:
清除CMOS .先修供电再修时钟,最后修复位。如果怀疑BIOS有问题。可直接刷BIOS看看

网友:
复位灯没有亮,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吧。LS怎么还说先修供电再修时钟,最后修复位呢。刷过BIOS没有用处,还是一样不跑码。

网友:
看来LZ只要一不跑码就只会刷BIOS,没有从根本去考虑过问题,这样做维修是很辛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头查  所有供电  时钟 PG  如查都正常不复位不跑码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CPU是速龙3000+的。

网友:
这个板子要上双核的CPU

网友:
主板可能是北桥不良,换个U测试一下吧AMD780G的桥很易不良

网友:
直接杀桥 先拿一两块开刀

网友:
如果U供电是1。X
直接杀桥吧

网友:
不上双核的CPU会出现不跑码吗。

网友:
会的,我遇到过。上了双核就跑码了。呵呵。

网友:
我现在上的是速龙双核3600+的U,还是不跑码。

网友:
好像是通病,桥问题

网友:
我用灯座测试,发现好多灯不亮。极有可能是U座或者桥问题。

网友:
做桥先吧!这些板都有这样的通病那!修了很多了!

网友:
看下单桥的供电。。  这个供电容易出问题。。  还有就是 桥本身不良。。。 还有就是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说的对,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后,不跑码,才试试刷BIOS嘛。

网友:
刷BISO不是万能的,发现10个里面9个刷了没用,还是老老实实供电,时钟,复位的查

网友:
780G是双核的U嘛 加北桥哦。。

网友:
不是单桥的,是AMD的桥。

网友C:
先检查一下u的供电。然后可以考虑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