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C3液晶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19):
客户描述:搬动一下后就不显示了、、】
拆机检查发现3A保险、5707坏了一个,
换后,用了5分钟冒烟,坏了2个5707,加焊所有能加焊的地方,换上后继续烧5707,周围烧黑了,有个双向二极管也烧了。
在淘宝定了2块一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原机板),换上后,可以用了,一颗烟的功夫又不行了。
在换一块板故障依旧,两块板60大洋呢,为什么老是烧5707那呢???/
用别的高压同时点亮4根灯管,2小时依然亮着,。、排除灯管问题
换通用高压板上去,显示不到1分钟黑屏,重新插电源后可以显示,但是坚持不了1分钟(排除通用高压板的问题)。已经想到换通用套件了,但是客户想要原机的音频功能。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呢????

今天维修闲来无事修了一下,灯管全换。故障依旧,发现只要接上屏线灯管就不亮了,找了N个5V,和供电,还是那样子的耶。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描述有点乱,既然换了一体板还有问题,说明是灯管问题;用别的高压板同时点亮4根灯管正常,说明故障不在灯管。 前后矛盾。

网友:
既然换了高压一体板还不行,那只能怀疑灯管了。不如这样,你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来试下其他屏的灯管,看它如何。

网友:
灯管漏电打火换灯管

网友:
3楼的哥们说的对,就是灯管的事。
我修过,就是灯管漏电,害的我换了N个高压板

网友:
肯定是灯管接头打火

网友:
不管好不好,先换灯管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前后矛盾,事实就是如此,还在维修中

网友:
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吧  所有的都换了   把灯管也换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