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25上不了网 求助

楼主(2010-07-19):
DELL1525接到时网卡芯片88E8040已经烧穿了一个洞,更换网卡芯片后检查发现3.3V供电没有,查电路图发现Q14损坏,如图

更换后3.3V、2.5V、1.2V供电都有了。进系统后能认到网卡,驱动也装好了,插上网线也显示在连接,如自动分配网址,搜索一会显示已经连接上了,但是分配不到网址而且只有发送的包没有接收的包。手动分配网址也显示已经连接上了,也是只有发送的包没有接收的包,PING路由器也不通。南桥也换了一片新的,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把杀毒和防火关了试试?硬件找不到问题软件上找

网友:
系统重装试试看,网卡驱动重装

网友:
都连接上了说明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可以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还是网卡的问题。要么没有焊好。要么就是网卡坏。

网友:
是地址码片也坏了吧  他坏的话就会造成这样的 在网卡附近的一个八角管就是必须找一个一样的板子换上才可以的

网友:
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可以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