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USB全用不了 求助

楼主(2010-07-19):
HP NC6220机子 USB全用不来 我跑了线路南桥48M时钟有收到 南桥也换了全新的 bios也刷了下 也数据线相连的原件全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改怎么修了 各位高手出出招啊 谢谢了

网友:
这机南桥是通病!不行看图纸查,usb就那么两根线!

网友:
南桥都换过的话 只要确定南桥是好的 那么系统排除过吗?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5V供电足不足?

网友:
楼上说的是,5V供电要正常,两条数据线对地阻值应有500多。。。。。。。。。

网友:
不会吧 楼主应该是先查了供电才去动桥的吧 不然。。。

网友:
是啊 那些都查好了 bios里的USB也是打开了的啊 你们有这图纸 请高手帮我查查啊

网友:
就那么两根数据 一个5V 一个接地 打阻值 不对的话 干NB

网友:
USB接口到南桥之间没几个件。楼主说插上USB设备后一点反应都没有吗?还是由反应装不上或不能用。

网友:
先查看一下供电,开机后有没有5V,中间信号脚是不是相同的阻值,且阻值在500左右。
不要把系统落下了,系统出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数据线的阻值一样吗 大部分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