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待机0.2至0.3之间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7-19):
近日收到一天天逸F41不开机待机0.2至0.3不动了,3V5v没有,求维修思路?

网友:
仁宝的板子 进水了 保护隔离没有打开 就是所谓的点火电路,建议查查 无边思绪 发的点火电路的帖子   排除主供电短路以外就是有断线PU1条件不满足

网友:
杨总 你发帖还真快

网友:
待机就有短路现象,先排除。。。。。。。。。。。。。。。。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点是否有电压产生 可能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你可以通过查8734工作条件,来大体判断故障范围,比如V+,VC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