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3T

楼主(2010-07-20):
此板 故障为开机我显示 电流跑到2.04 之后回落1.94-8 不动 无显示 初判断为显卡问题 换新的上去后还是老样子 重新做北桥还是老样子。无显示换屏 和外显依然不亮 但按键盘大小写切换键灯亮。无思路 望请前辈们帮忙 小弟在此感谢!
华硕

网友:
量pci-e电容,测显卡卡槽~

网友:
测量电容两端阻抗 看看是否一样的 哪边有问题 阻值不同就是哪边相接的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别处修过啊 建议 楼主先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无锡易修
的帖子
老大,记得这个机是显卡焊主板上的,没显卡槽啊!

网友:
看板子已经亮了,就是显示,看看掉件没有

网友:
郁闷死了 电容两端阻抗都正常 北桥也换了 还是老样子不亮啊!!!

网友:
刷下BIOS,要安上主板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