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80

楼主(2010-07-20):
此板为 开机跑到0.04 有时候跑0.50瞬间掉电 掉电后能重复开机 偶尔偶尔能开机跑0.7几 不掉电 开机的瞬间 测量班上所有电压全部出来怀疑主板上胆电容坏全换过还是掉电 最后PR52 待机为0.14能开机 开机电流升到0.8几不动 不掉电 有时依然不开机 ,不知到从何处查起 请各位老大帮忙 pq08--pq17 均好。

网友:
  电压应该没有出全 要不是pwrok信号没有出全

网友:
此主板是7300显卡,正常不加内存CPU 待机电流是0.00~0.01 按开机电流跑到0.67~0.68是正常的 LZ有时能测出所有电压也很正常,在CPU底座反面有R151(没有实料)测量2PIN是不是有1.05V cpurst,LZ发的截图是保护电压一块,值得考虑是此处某个2N7002三极管不稳定,可以断开PQ8到PQ16(PQ18,PQ17不要断开)这些三极管事可以断开不影响加电,LZ试试,再讨论

网友:
把图上接电压的电阻挨个断开看看,是那个电压导致的

网友:
有一路电压不稳定

网友:
接电压的电阻挨个断开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ACER 5520G,现象和你的是一样的,还没修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压不稳定,或者有一路电压带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