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开机不显示维修《支持原创》

楼主(2010-07-2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14002,不知道这个机子型号是不是这个?因为我之前修过一台联想C466L的机子和这个外观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是独立显卡的,先不说这些了,上次那台联想C466L也是开机不显示拆出来就可以显示了装机后就不显示了,最后找到是USB口那里一个滤波电容坏了,去掉装机OK,今天接了这台机子也是开机不显示,插上恒流源看电流跳变基本正常就是不显示,客户走后拆机上电可以显示了,如图 还以为也和上次那台一样的问题呢,连忙去测USB口那里看下有没有短路呵呵?但是也没有呀,就装机了,可装机后又不显示了很郁闷怎么会这样呢?还是用那个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拔掉到最后都拔完了所有的外设和排线还是不显示。。最后没办法了只好又拆机,难后上电测板接上屏啊不会吧这样也不显了,电流还是正常跳变的,刚才不装机还可以显的呀,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很郁闷。。难道是显卡虚焊??此机用的也是NVIDIA显卡。没注意型号但外观和HP DV..系列的机子上面的显卡差不多是一样的。。应该也是比较爱出问题的吧。。下面发几张图片上来吧待机正常 电流跳变到了1.97了 还是不显示很郁闷。。要是之前也没显过还没有那么郁闷了,就装了下机子就不显了,触发后测屏线接口上的屏供电有3.3V也是正常的,有时屏供电不正常也是不显的,看来只有做显卡了,这个机子的显卡是在一个小板上面此板为显卡小板, 二话不说取下就去BGA台上取下芯片重做,我一般做BGA都是取下重新植球重新做的,因为加焊效果不是很好以后可能还会返修所以干脆都重做了这样减少返修的机率,此显卡用是无铅的,一般无铅温度为245--250度左右可以取下,果然到249度的时候用捏子轻轻动了下,显卡芯片可以移动了,然后停止加热马上用真空吸笔取下芯片,植球.........中间的部骤就不详细写了,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完成后装上,上电测试哈哈。。看到了我想看到的,联想LOGO。。如图 此机修复。。 打电话通知客户取机收钱呵呵。这个时候才是开心的时候,唉有时修机时也很郁闷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基地发图文并茂的贴子,希望多少能帮到大家一些,我以后也会常常发一些自己修好的机子的过程贴,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我现在很需要基地的积分下载图纸学习,希望积分多的可以先贡献一点给我,以后要是我积分多了再还给你们,最好是基地的管理员能给一些呵呵,我要多下点图纸晚上和几个同事互相讨论一下。。

网友:
G86显卡门。。。。这种问题我在服务站天天都能接到

网友:
这种问题,谁都想到是显卡。。。。。。。。。。。。

网友:
对新手还是有用的,精神上支持楼主,我积分也少就不积分上支持了

网友:
这个显卡也爱虚,昨天我也修到一个联想C467A也是同样的故障,我直接用风枪搞定的

网友:
可能这种也不算什么精验吧都没有几个人回复的,不过我花了很多功夫写的,也希望大家支持下啦呵呵,也希望大家在修机过后有空的话能把修机子的过程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不就是C467A啊   一般而言 这个太运气化了裸板就可以显示

网友:
当然支持了,顶你了~哥们!估计是大虾们看到这种故障都麻木了!

网友:
LZ用的是580三温区吧,用着不知怎样。

网友:
还是ATI的显卡要比NV的好些。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就是这个,三年咯,还好没问题,不过这个帖子对修整机的兄弟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显卡问题呀。

网友:
对呀,我的BGA台是三温区的用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支持,杂上分啊,不会啊,教教我给你上分

网友:
哈哈不用了你的分还不是很多呢,我的分还够下一些图了。。谢谢你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在基地能相互帮助。。

网友:
用了NVIDIA的显卡就是爱出问题,想这样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据是没有显示,直接量下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如果有异常直接干显卡。

网友(2014-06-06):
楼主写这么多辛苦啦,我来顶下午

网友:
C46系列带这个显卡版的 就是这个毛病,修过N个了

网友:
一开始显示装上就不显示了,我很疑惑,如果不干显卡,先清洗一下小板接口呢

网友:
一般加焊能好     就焊了    散热做好   我觉得也挺OK      毕竟重植我认为比加焊风险高

要必免风险

个人看法  不代表反对楼主哦!    莫拍砖!

网友:
这个显卡从前老修,现在修的少了。新机器便宜了,太老的 没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