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PS/2

楼主(2010-07-20):
看了下定义 不解的是PS/2有时钟脚 USB却没有 既然都是受南桥控制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

网友:
呵呵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其实就像问这时钟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加个时钟

网友:
时钟电路在数字电路里,打个比方就是音乐的节拍器,没有节拍器音乐就乱套了!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工作频率,就好比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节拍。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合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唯独USB不需要时钟 不需要节拍?

网友:
要的。是48M的。

网友:
USB工作肯定需要时钟的,南桥附近你没发现一个晶振吗?如果没有,那应该南桥为它提供48M的工作时钟。

网友:
USB是差分信号对 时钟和数据叠合在一起

网友:
南桥旁边的是32.768K的,不是给USB的,USB的是有时钟发生器产生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USB时钟是叠合的

网友:
USB是有时钟的.48M时钟.如果用示波器的话就可以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