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不跑码,有时钟,复位,供电也全有了

楼主(2010-07-20):
T41 不跑码,除了供电,时钟,复位,以外,还有那些条件引起CPU不能走码,一天同时来了2台一样问题的,,现在不知道如何维修了,,
南北桥,已经换过,,,也有以前修过

网友:
  bios cpu到bios的线路和选通信号都必须是正常的 当然 各个桥的a d线 和控制线都必须是正常的 不胜枚举

网友:
CPU风扇和温度。

网友:
BIOS也会引起不跑马的,

网友:
看看ADS#有没有选通信号。有就看看LPC有没有信号。

网友:
先加焊一下CPU座 再刷个BIOS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到南北桥的正常,,BISO也换了一个,,现在还在点位图 点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