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3850 512M DDR3独孤求败显卡点亮后10秒后断电

楼主(2010-07-20):
祺祥3850 512M DDR3独孤求败显卡点亮后10秒后断电-----------点亮后发现给GPU供电的3组场管很烫(显卡GPU供电(3组)附近的贴片电容和电解电容和场管和管理芯片ISL6566都更换了一样问题)显卡的GPU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有,--------------发现一个问题给GPU供电的电感(3个)通过2.2欧电阻直接接一粒贴片电容到地(当显卡点亮后场管发烫时就把3个2.2欧电阻都烧掉,)--------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请各位老师和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这卡最后没修好.客户从新买了一张.我们太忙也没去继续修了.谢谢各位意见! 感谢!

网友:
哪个贴片电容检查了吗?

网友:
跑一下2.2欧的电阻还接到什么地方 ,找个6566芯片的PDF看一下也行

网友:
控制极或者VCC端
断电后烧掉,有可能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