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本老是花屏。白屏。但不加显卡驱动进VGA模式等没问题

楼主(2010-07-20):
本本型号:SONY VGN-C22CH-B
这本本是我上个月收的。原来是显卡有问题。我就换了个新的2010版的GF-7400显卡。用了不到两周就又出问题了。就是进系统花屏。开机的时候不花。但是有时候又用着好好的。但用不了几天又出这种问题。我都烦死了。显卡我又加焊过。肯定没什么问题的。用了几天又是老问题来了。只有两个显存。我也都加焊过。但是用了几天又不行了。风扇我改的长转。加的铜片,平时开着的时候用测着温度显卡也不高呀,一般就是55度的样子。最高不到66度。上班的时候有空调显卡一直才40多度到50度的样子。昨天晚上我还用着好好的。今天一上班来又出这问题了。都烦死了。那个给个维修思路。现在只要不加显卡驱动都能用。。显卡驱动是我用驱动精灵更新的SONY官方的也用过。问题一样。。。。

网友:
我想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索尼还没见过说屏出现花屏或白屏。  我上次修过一台HP,有时花屏,到最后搞来搞去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大家都发发言呀,给个维修思路呀纠结死了,给别人换过那个多的10版新显卡都没出现过问题,我自己的本本倒是三天两头出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我觉得也是驱动的原因,换个别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呢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较大喔。

网友:
先用测试软件测测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曾碰到过SONY打了显卡驱动老是蓝屏的,怎么打都不行,最后是根据SONY的工程师说的方式才打上,驱动装好要更改两项属性;可以实施驱动。不过这种花屏,白屏的应该不会是驱动问题

很有可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看这种故障现像,十有八九是显卡本身有问题。我们这最常见的类似故障件为G100显卡。

网友:
报告楼主,我也有台SONY C22CH的换过升级片显卡,也是不用不了多久就花屏伴随着死机,且返了好几次.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楼主一起研究下.

网友:
但是另外一个客户那台SONY C22H却一直好用.真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屏上的问题呢?比如刷刷片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取下重置哈啊!我基本不加焊!

网友:
LZ这个还是显卡问题,我上周给我师傅家帮忙,做了三片全新110MT显卡,其中就有一块是坏的。看电流像是亮机了,但就是点不亮屏,最后换一块就好。LZ还是再换块显卡吧

网友:
显卡本身存在的问题吧,不会原来是这个问题现在突然又新增问题了吧。那点也太背了。至少应该再换一个。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怕麻烦。

网友:
显卡没焊好吧,我经常做bga的时候,要加焊2次才行。。。,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没做手生了。。。

网友:
对了,顺便提一下,以前也遇到换过显卡后花屏。后来确实是换了也不知道多少个版本的显卡驱动才好的。当时里面有两个显卡驱动还禁用了其中的一个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搞好,你加焊一下好用几天,这是最好的证明没做好,拿下重做,不行在换芯

网友:
显卡问题  我最近拿了台6200显卡的 SONY  运行的时候会卡顿 我崩溃

网友:
系统换过好几个了,问题一样。是如果进系统加了驱动的话花屏一会就会白屏,就是光灯管亮那种白屏,不是屏坏的那种白屏。。。买的新的芯片240不会有问题吧???我一直都在那一家买的芯片没碰到过这种事呀??现在现把无铅的换成有铅的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是的,重做显卡,不行就换掉。

网友:
我先测试一下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查下显卡的供电正常否,如果正常那就是显存有问题。直接换掉高压就可以的。

网友:
我有一台机也是这样子.换显卡都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