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保隔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20):
PQ56 的S 极是主攻点输入,而G极为高电平,此MOS管是P沟道的。高电平是不导通的,G极电压只有被拉低的时候MOS管才能导通,G极经过PR192来到了PQ61,此管是N管,实测PR191两端都无电压,测PQ58 3脚 0.42。G极为0.13V    pu9上的五个角电压都是0.  而3VPUC 5VPUC  都是8734A产生的,而8734A 的主供电是在PQ58导通后产生的。我糊涂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图片貌似不清晰,从新传一份吧,版主见谅。

网友:
pq58 的2脚控制是由EC发出的。PU9的输入是由3  5V输入的,如果PU9控制PQ58的导通,这显然不对吧。。因为PU9的输入是3  5v  .实测pq55  1脚18.41    2脚18.33  3脚0  高手帮看下这个状态对不对,我感觉这管没坏。。应该还是后极的问题。。版主或技术小组支持一下。。

网友:
ACOK
这个信号当适配器一插入。且输入电压正常
就会是一个高电平
这个信号低肯定不正常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点火电路?

网友:
主板现在什么故障?是不能加电吗?VIN正常,8734产生3 5 V与PQ58有什么直接关系。你是怎么考虑的,能说一下吗?
8734工作条件:
1,20#V+,这个电压由电源提供。    2,6#SHDN,高电平(3.3V),注意这个电压有的机型由EC/SIO在按下开机键时才有提供。    3,8#REF,这个电压正常值2.5V,这个电压不正常则18#,25#的LDO5,LDO3就不对

网友:
按我对广达设计的模糊理解 3VPCU 5VPCU 绝对是个待机电压。既然楼主测定 VIN正常。那么请你不要再考虑隔离部分的东西了!  而是考虑在你的待机3VPCU 和5VPCU .PU9控制PQ58导通是实现保护的目的。

楼主可以自己分析下。当PU9的3脚电压超过1脚 时 (超过的条件是什么楼主自己去算算吧) 。PU9的4脚直接输出低电平 配合PQ58实现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火回路是仁宝特有的

网友:
ACOK应该由87551L提供,换87551L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主要是8734的主供电是由PQ58输出得来的吧。但是现在PQ58的G极电压时高电平,此管是P沟道的管。我不懂PQ58的G极是怎样被拉低的,线在G极是高电平,旭日410L这板的图纸没找到,我在坛子里找板号一样的图看的。电路设计我大概看了下   是一样的。。请技术小组帮忙分析。如果需要图我可以上传,现在主要问题就是PQ58G极高电平。保隔电压没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确定VIN是正常呀。PQ58是保隔管。P沟道的。G极为高电平  是截止的。所以各供电的高端管D极都是没有主供电的。我还是怀疑保隔电路。。请老鼠爱大米指教。

网友:
DAOLE4MB8D3旭日410L

网友:
回复 网友C:

    8734A都没有主供电。PU9各脚也都无供电。我还是没明白你所的意思。。PQ58压根就没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找到你所说的ACOK信号。请指教

网友:
第一,8734的主供电是VIN,不是VA。

第二,ACOK低电平肯定是异常的,这个信号的异常会导致8724第8#-SHDN#异常,会使MAX8724不工作,可能出现在故障为不能充电。
第三,我想知道,你这主机倒底是啥故障?
第四,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
查PU5 MAX8724
10脚ACIN
11脚ACOK的电压
!!!
够具体的了吧!

网友:
看了半天,貌似就是没有ACOK信号,所以PQ56不通没有VIN。只要解决ACOK就因该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是8724  电池重放电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