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接后各线无电压

楼主(2010-07-20):
电源短接后各线都无电压,绿电有1。8V电压,请教高手如何维修,详细维修过程,测量方法检测指出。谢谢!

网友:
先在不短接绿线,黑线的情况下,测有无5vsb,排查下辅助供电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被IO拉低了吧

网友:
不短接绿线的情况下,5VSB也只有1.几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辅助电源电路有问题,跑一下辅助供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