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P 19V不开机,10V-16V可以开机。

楼主(2010-07-20):
华硕A8J  主板号:A8JP
客户拿来是用着用这掉电就再不开机了。
我让可调电源发现短路。拆机发现1V,1.5V短路。经查1.5V是南桥短路引起,上管Q5201也短路。1V上管也短路Q5202.再测确认是U5200 ISL6227坏引起他们损坏。我把他们一一换了。用低压启动(怕还有不知的故障引起原件坏)。低压到11V启动都正常。可以点亮。所有电压测量都正常。调电压到19V就开不了机,忧闷。电压调回16V以下就又正常。望朋友指教。

网友:
电源开关上电压是1.83V。(不管电压是10V-19V)触发信号进U30一路到南桥都一样的。可是就是19V标正值却不开机。PM_PWRBTN#正常。PM_RSMRST#22就测的这路信号不正常。开机是应该是3.3V。19V时它的电压是0V。就开不了机。这机板上原件没标号好麻烦。感觉是3VSUS没及时供电引起。可是16V以下都正常。忧闷

网友:
谁可以帮忙提供华硕 A8JP 图纸 56页以后的那部分。非常谢谢!我基地下的没56页以后的。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或是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进反复测试, 是U5100 TPS 51020外围问题。我对电容重点检测了。发现加热C5111 及C5101。都可以是19V正常启动。我就对他们分别拆下来测量。但都正常。我还是换了他们。但故障一样。但加热能正常。我就对U5100及外围 一起进行高温加焊。加焊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