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掉电

楼主(2010-07-20):
装上内存可以正常显示,然后几秒钟掉电,不装内存就不掉电。请教大家我该查哪些电路?

网友:
    那内存供电正常吗  在有CPU供电呢

网友:
找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正常不,然后看内存附近有无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是不是因为插上内存,引起了短路,进而掉电保护?
楼主排查一下内存供电电路。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吧,再就是检查散热问题。看样子问题不大

网友:
你用的是可调电源吗?看下电流是不是调到最大的,有可能是上了内存亮了电流大,而可调电源的电流没调上去,。还有就是可能是散热的问题,温度太高引起掉电

网友:
找CPU  供电吧

网友:
槽虚焊是有可能的/....

网友:
看看内存槽里面的弹片是否相连了。

网友:
看内存槽里面的弹片

网友:
先清洁内存糟,如果不行加焊内存糟。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小短路啊?

网友:
短路没查到,折腾了几天,换了个南桥。搞不定叫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