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0-07-20):
液晶显示器不通电,如何维修,如何测量电压,只有220V交流电,如何测量各个电压,开关开了不管用如何像电源一样短接呢?也就是开关不开就没电吗?还是怎么样测量电压?请教高手维修检测过程。谢谢!

网友:
检查下保险可烧了 开关管短路没  保险烧了开关管很有可能被烧 有时候电源同时烧的  还有就是检测下变压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好吧、、、到时候问题越高越大就不好弄了哦、、、、

网友:
先测量 大电容 是否有300付电压 如没电路前极开路或整流桥大电容烧毁,,接着检查开关管D极是否有300负电压,若无检查开光管,,,若高压部分正常还没输出 就更换IC

网友:
  不通电你直接把那个8只角的或者7只角的换了

网友:
8只脚的大概能认得出,是“螃蟹”
7只脚的可能认不出哪个是。。。。。。呵呵呵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吧,高压危险!!!!!

网友:
8只脚?7只脚?保险没问题。

网友:
非专业人员,不要打开高压危险!

网友:
如果连基本的开关电源测量点都尚未了解的话,建议楼主先在论坛里学习一段时间再维修业不迟。贸然下手,估计你要交很多学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