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GF6100-M主板能上电点不亮

楼主(2010-07-20):
接到网吧发来的一块磐正EP-MGF6100-M主板能上电点不亮,测U核芯电压1。13伏,内存1。8伏和0。9伏都正常,只有一个Q36,P45N02LDG的S极没电压,查是1。5SB电源稳压管,经走线到一块MS324M-E1,先怀疑Q36,把它吹下,用二极管档测量,红接S极黑接D极,显示630正常,反过来无穷大,但在测量DS导通电阻时有120,正常的只有003,用一只导通电阻只有003的P45N02LDG管换上,S极有1。5伏输出了。上电开机,不插内存有“嘀、嘀”声,装上内存,点亮了,OK,维修完成了。

网友:
最后是换的管还是电阻????

网友:
管子性能不良,联想有一批板子北桥供电管经常是这样的问题。有的万用表测不出来,VC97自动量程很多测不准

网友:
换P45N02LDG啊

网友:
软击穿了吧

网友:
管子DS导通电阻增大,所以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