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电源板

楼主(2010-07-20):
雷击,更换5841为6841,开关管,光藕
现在5V,24V正常,-8V为-15V,12V为24V,求解

网友:
那就把RT431也一起换掉在试试了

网友:
是TL431,精密稳压器

网友:
上次自己也修好了一个自用的显示器适配器

网友:
高压板本来就是24v的,我今天也修到一个雷击坏的aoc   17寸普屏,型号好像是L171什么的,板子和你一摸一样,板子上有跳线!刚开始觉得24v也觉得不正常,但是装上去是好了,坏的是光耦 5841!真没搞懂你说的-8v是哪里的,我怎么没量到负压?但是照你那么说的,肯定不是稳压方面的问题!因为5v是正常(5v是参考,5v正常不代表电源正常,5v不正常那肯定不正常),加上24v是正常的,说明所以可以排除稳压方面的问题!和光耦 tl431一点都没关系!

网友:
感谢上面的各们,我晕,今天买了5841,把新的6841换回5841,修好了,

另该板针脚定义为
1   -8V
23  GND
45  5V
6    ON/OFF
7   BL-ADJ
8  12V
9  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