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业达图纸 6050A2303001-MB-A03 东芝L531(L510系列)

楼主(2010-07-20):
遇到一台东芝 L531笔记本进水,电源多处阻抗偏低或短路的!
主板的版号是:6050A2303001-MB-A03  PG10 Perugia 10M.
哪位仁兄有图纸的共享一下或图纸交换也行!
QQ:470343091

网友:
宝国兄,找到了吗?唉啊,我这里是没有,大家如果有的帮忙上传下,谢谢

网友:
东芝 Satellite L500也是这个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心在飞翔!迎难而上!还有基地的同仁!
收到这个图纸真的是雪中送炭!
说说这个机器的故障现象吧,因为有了大伙的帮忙,问题已经基本确定了!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进过水,卸掉电池,插上电源,电流由0.01~0.23不停跳变!主板无电源指示灯亮!
拆出主板无明显水迹,南桥有点发热!
当时由于无图纸,测量各电感电压,有一个电压在0-2.6V之间跳变(怀疑这个应该是3V待机电源,后看图纸确为3V待机电源),开机PIN上的电压也是在0-0.26V之间跳变。
继续测量各电源阻抗,3V待机电源阻抗只有10欧姆,由3V待机电源通过2个场管转换的2个分组电源阻抗也都偏低,为9欧姆。另有一组电源测量电感阻抗为4欧姆(后查看电路图为VCCP)。
用外接电源烧机法,发现3V待机电源阻抗低是IO损坏,去掉后阻抗正常。但是3V转换的2个分组电源和VCCP阻抗依然偏低!取掉南桥,各阻抗正常!
换上全新IO,和南桥后阻抗都正常,但是待机电流变为0A。测量待机电源,依然是只有待机3V在0-0.26V跳变。
查待机3V的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3V,5V的2个使能信号+V5AUXON也在0-3V间跳变。跑线路,断开一个5PIN的复位芯片后,此使能正常,待机3V,5V正常,待机电流为0.03A,无法触发!
现在问题已经基本确定在触发这块了,那最可能的就是IO工作条件或BIOS(BIOS是挂在IO上的,所以是参与开机触发的了)了.
这就是昨天的维修情况,今天应该会有结果了!
在此,在感谢论坛和各同仁的帮助!

网友:
哈哈,看到你能修好板我们学到技术,那是双喜。你一定能修好这板的,我还等着帮你加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