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都是内存惹得祸。

楼主(2010-07-20):
有一朋友的台式电脑经常蓝屏,有时一插上网线就蓝屏。
刚开始我认为是内存的问题,重新拔插后,故障依旧,一般来说,内存坏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于是把怀疑的目光指向硬盘,显卡,但统统换后故障依旧,这时蓝屏提示为“Exception  from  physical  memory。。。”,最后将内存更换后故障排除。

由于固有的经验使自己折腾了一天,同时也算个大家一个借鉴吧。

网友:
记下了,以后也用的着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电脑用了有2年了,是最近这半年才经常蓝屏的,要是不兼容的话,为什么以前不蓝屏死机?(另外该电脑一直只用一个内存条,金泰克的)

欢迎回帖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直接换了吧,内存坏了,恩,不兼容很快就会出来问题。或者你重装下系统看看行不行,有的时候系统坏了也会出来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装系统,不行就扫内存,硬盘。没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对本帖的关注,以后有问题还得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