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开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7-20):
Acer557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时,加热开机芯片就开机,待开机芯片凉了,又不开机了。开机芯片已经用洛铁加焊2次了。还是一样。是哪的问题?请给个建议!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我修过不显,换显卡的。。。。。。。。。。

网友:
开机芯片是什么 LZ KBC?

网友:
换啊 这么明显了阿海不知道换啊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试试.在加焊下显卡

网友:
可能有电容不稳定。

网友:
查不开机时缺什么信号

网友:
换开机芯片周围的电容试下

网友:
直接换开机芯片!

网友:
开机芯片和周边的小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机器 有可能主板上被腐蚀有断线

网友:
加焊时钟试下,修过一个X31的就是这样..

网友:
不一定是EC的问题吧,你先排除周边的问题,然后再换EC吧

网友:
可能是cpu管理芯片坏

网友:
这个问题没修过。。期待楼主搞好。。。

网友:
开机芯片是pc87541吧。。?这个东西好像容易坏呢。

网友:
先换EC,还不行的话再查开机信号,电源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