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维修

楼主(2010-07-20):
型号:BENQ Q7T4
故障现象:不开机
分析:不开机一般是电源或驱动板问题照成
维修:测试电源输出,12V高达38V,5V高达12V,直接换掉光耦,输出电压正常了。还是不开机,測驅動板上各路電壓正常,開機按鍵上面電壓都正常,此區動板被別人修過,直接換了個NTA91B驅動板。刷好程序改好線。此機修復。。。。。。。 本來是想用2025L驅動板來改。但發現插上驅動板時12V帶不负载。直接换NTA91B。这个驱动板是5V供电的。直接接了个5V过去还有高压板的控制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