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57S维修实例O(∩_∩)O~

楼主(2010-07-20):
型号:BENQ FP557S
故障现象:开机亮3秒黑屏,指示灯不亮。
分析:亮一下黑屏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或者是灯管问题导致,指示灯不亮可能是按键漏电或按键本身损坏照成。
维修:拆机用单灯测试了一下灯管,正常,接着按开机键开机,然后把按键拨下来。显示器不会再黑屏。更换所有按键显示器修复。。。。。O(∩_∩)O~

网友:
我真的还没遇过笨q的黑屏,按键漏电的故障,感谢分享,而且是亮三秒以后黑屏,基本按键只是给触发的信号,已经触发了,怎么还会是按键的问题,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