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1600 总死机

楼主(2010-07-20):
    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一个同行的机子  说是要装系统  他自己说

装系统死机  接机上电一切正常用 GOHST   到五分之一 就不动了   从新开机 用MHDD  测硬盘没有问题  进DISKGEN  看到C盘没有公区  于是把整个硬盘DM  了  再装还是不行  无语了换硬盘  换内存 还是不  行  进PE都进不了  进BIOS  也会死机 因为以后这机子换键盘 多  于是把键盘都拿下了还是不行 用自己的好硬盘在别的机子上挂好系统 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最小化测试,清灰,南桥,CPU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很多都是南桥的问题 。

网友:
看看CPU的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