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昭阳V32无声音电路高级分析

楼主(2010-07-20):
故障现象:进系统声音文件可以播放,声卡驱动正常。但耳机喇叭均无声音。
维修思路:1:先软后硬。2:凭经验声卡驱动正常系统可以播放声音文件估计一般声卡都是好的,主要检查声卡到功放到喇叭,耳机间的问题。
A:客户同意重新安装了一个系统,安装好声卡驱动播放文件故障依旧无声音。自此软件问题排除。(排除法)下一步硬件问题。
B:检测喇叭好坏,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阻值9欧姆正常(喇叭阻值一般15欧姆上下)。喇叭好的。下一步检测喇叭到功放的线路,即CN5到功放芯片的3和10 22和15脚,跑线路没有断线。见下图1

检测耳机接口到功放线路没有断线。见下图2

注意:在上面跑线路的过程中顺便检测一下线路相连接的电阻电容等元件好坏。这是维修基本功就不详细讲解了。
C:线路没有问题,就检测功放了这里有几种情况,1,功放坏。(简单替换法,找一个一样的换上故障依旧)被排除。我们也可以看功放到底输出了没有,用自己的一个号喇叭接到功放的3和10脚发现没有声音。2,功放的供电,接地(基本功不详述)。3,功放被关闭(重点功放的静音信号11脚MUTE_IN为低电平没有关闭,还有一个功放本身的关闭信号8脚SHUTDOWN为低电平没有关闭)。4,耳机接口坏,即功放认为一直插着耳机也会导致喇叭没有声音的(我们测量功放14脚6 A_PCHPDET耳机发现信号为低正常)。见下图:

此时当然检测这个信号就得顺便检测一下接口的好坏了。检测都为好的。
D:以上没有问题,因为没有示波器不好测量功放的输入4,5,21,20脚(万用表不准确),只有具体在沿着这4条线路跑到声卡,线路都是没有断线,但是中间发现经过一个声音调节开关VR1下图

声卡输出LINE_OUT_R,LINE_OUT_L过VR1分别变为A_SPK_R,A_SPK_L,但是无论如何调节开关,喇叭总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凭经验开关要有可能彻底坏了,但是没有一样的,于是我开机系统里面播放音乐同时直接短接LINE_OUT_R,A_SPK_R,发现一个喇叭有声音了,短接例外一组一样OK,没得换,和客户沟通好就直接短接了,装机测试全OK ,直至维修结束了。希望有所帮助
下面是电路图:

不错的帖子

网友:
在中华维修网中也看此贴,一样的

网友:
这是标准的跑线路维修,不过用到示波器就简单多了,基本功!

网友:
楼主说的MUTE_IN信号和SHUTDOWN信号,是指没有静音的时候这两个信号都是低电平,静音的时候量应该是高电平是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转载,是同一个人在两个网站上发的

网友:
本人正好有一块板子也是无声音,但是一直不懂功放那几个重要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猛在那里搞南桥,因为之前是做南桥的板子,搞不清楚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声卡问题,因为能够装驱动,没的声卡换,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2014-04-17):
谢谢楼主的经验呀.向你学习

网友:
k可惜了 加不了分了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