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E 电池和适配器不可共用

楼主(2010-07-20):
今天接到这台华硕A3E这台机器,故障是用电池或者适配器任何一个都可以开机,但如果一起使用(插上电池再接电源)则不触发。请大虾解谜!!!

网友:
查其充放电电路

网友:
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有充电异常信号的那个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去判断那个充电异常的MOS管呢,插上电池接可调电源,能显示出充电的状态,但就是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