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1210

楼主(2010-07-20):
机器原来是显卡心片虚焊的,加焊以后能正常显示,就是用几分钟画面会定住,再加焊,故障依旧,画面定住的时候机器还在运行的,按POWER件还能正常关机,请问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重新做显卡把,不过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重做,,不好就换芯片,,,这显卡珠子小,,难做

网友:
是啊,你怎么不重做试试呢,我从不加焊。
加焊好了也用不住,重做心中把握大点

网友:
直接做南桥吧,显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这型号机子我修过好几台,大部分都是重做BGA解决的,有一台用了大概一年多出现图像失真回来换了全新的110MT芯片解决的问题,换后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我当时发了贴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是我就先安装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