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第一屏在左上角有一把钥匙

楼主(2010-07-20):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今天修一台IBM2611,开机第一屏在左上角有一把钥匙,可能是要输入密码,请老师指点。

网友:
是密码还是WIN密钥?

网友:
是要密码的
这个密码可能是你自己设置的
等会你这个密码对了以后可能还有个超级密码呢。

网友:
应该要密码的,这种密码好像把开密码的文件放在U盘里的,很早以前在一本书上见过这种密码制做办支

网友:
bios密码   很难解得  如果不是亲自设置的 莫名其妙的就出来的话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先换个配件试试,例如硬盘

网友:
这个是BIOS密码,要重新写码片数据清空才行。

网友:
如果没有重要的东西,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这是开机密码,是要拆机才可以解密的。